技嘉H61M-DS2 R**.2开机转一停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24-03-30):
技嘉H61M-DS2 R**.2开机转一停反复重启,不跑码,不出CPU供电,检测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1。8v ,0.95v,正常,CPU没电压,检查电源芯片9脚没电压,与9脚想连的是Q18,拆掉秒解决

网友:
太远了看不清

网友:
这个牌子上面这种基本上属于通病了

网友:
老问题了,通病

网友:
干货,加分

网友:
学习。。不出CPU供电

网友:
小白向大佬学习。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么老的板还修吗?

网友A:
不出CPU供电故障,大部分都是缺电压,往往都是一些小三极管坏了,拆掉即可。

网友:
鸡架这个板子就这臭毛病,不出cpu供电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多谢 分分享   ,,,,,,,,,#

网友:
图里那个零件注明一下,小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拆掉不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CPU供电故障,大部分都是缺电压,往往都是一些小三极管坏了,拆掉即可。

拆掉后,不补上一个三极管,一般情况下影响都不大吗?

网友:
支持一下,也许这个小管起检测或保护作用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又学到一个方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