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大佬帮忙看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3-30):
惠普TPN-Q278主板进水,清洗后可以开机,各电压正常

看到引脚腐蚀,用风枪加焊后不开机了,触发掉电重启不亮机,没有图纸不好弄,现在查到RV=9D芯片为RT6310BGQUF

另一个六脚芯片丝印dEDFB,哪位大佬帮忙告知下型号

最好有芯片图纸,谢了

网友A:
现在测量RV-9D电感对地只有几欧姆,拆掉芯片为200多欧,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B:
没焊好吧,看你焊得都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焊好吧,看你焊得都虚

这是还没有焊接的图,引脚有腐蚀所以加焊了

网友:
现在芯片的21脚对地是通的,拆卸芯片后线路板21脚对地有阻值,

网友:
已经找到RT6310BGQUF应用图了

芯片肯定是坏了,芯片输出端2,3脚对地短路,Vin有19v,芯片已经订货,等2天看结果。

网友:
这芯片分三种规格,输出分别是1.05v,3.3v和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测量RV-9D电感对地只有几欧姆,拆掉芯片为200多欧,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不一定,核心供电电感阻值本来就好小,你拆了芯片,阻值当然变大

网友(2024-05-10):
已经修复了,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这边是 hp tpn-q280  板号: DAG3NAMB8D0,故障不上电。RV-9C输出5伏,S3-9C无3.3伏,无图纸,跑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