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20a**车充电器,能改装输出口给电脑用吗?

楼主(2024-03-30):
刚突发奇想,这样的12V20a**车充电器,我能把输出线改成5525的DC接口,然后给电脑使用吗??求各位大神指点………这样的充电器还带了散热风扇,会不会比别的DC电源更好?

网友A:
电脑用的ATX 电源有12V 5V 3.3V,-12V,+5VSB。什么改。况且你这充电器功率不够用的吧
通过改反馈电路改成可调电源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的ATX 电源有12V 5V 3.3V,-12V,+5VSB。什么改。况且你这充电器功率不够用的吧
通过改反馈电路改成可调电源差不多

我用的这样的DV转接板转换的………

网友B:
可以的            前提你要量一下空载电压是多少,最好不要超过13.8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前提你要量一下空载电压是多少,最好不要超过13.8V就可以了

哈哈,好嘞,谢啦

网友C:
突发其想,电脑要危险了。

网友:
个人感觉最好不要这样,电脑电源设计要求比充电器的普遍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发其想,电脑要危险了。

哈哈………生命在于折腾嘛

网友:
1.车充的12纹波肯定比atx电源的纹波大.功率也不过,我看错了,我以为是12v 100a
2.功率够的话,可以肯定是可以的,要自己弄转接板完成 以下电压
  2.1+12v
  2.2  -12v
  2,3 pggood (开机键)
  2.4 5v standby
  2.5  24v
  2.6 3.3v
  2.7 atx电源的六大保护,除了车充的温度保护Over Temp,短路保护,过流保护,过载,欠压uvp ,过压ovp ,过流ocp均需要自己实现,12 20a=240w,正常点的pc atx电源都是1200w 起,12v 100a

网友:
设计充电方式不一样,不是恒流的,可能不行。

网友:
没必要,笔记本电源也便宜

网友:
有成品的车载ATX电源卖,电源还带ACC控制线。如果只是供笔记本电脑,那就更简单了,买块12V输入的可调电源板就行,前提输出电流满足。

网友:
电源也不贵啊,这样折腾再把主板折腾坏了。

网友:
把里面的电流取样短接,更改电压取样电阻把电压控制到12.5v以内

网友:
论坛应该有好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两种充电方式好像不一样

网友:
楼只改完发个教程也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用这个12V20A带转接板峰值功率最高只240W不到,带低端电脑可以,但是有这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