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上电就烧管,显卡少一相供电能亮吗?

楼主(2024-03-30):
技嘉的1060 6g 一上电就烧上管,然后12V短路,拆掉上管就不短路了,把上下管都换过了,pwm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上电就烧,其他供电组值都正常。

网友:
能,但是稳不稳定就不好说了

网友:
显卡少一相供电能亮。但是,不稳定,继续烧管,得不偿失。

网友:
上电就烧管,检查上下管控制级阻抗是否正常,驱动芯片是否焊接良好,驱动芯片的bst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2024-05-14):
检查上管的控制极的检流电阻,2R2阻值是2.2妪,看看阻值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