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55V板号KVM55V

楼主(2024-03-30):
ASUS  A55V 板号KVM55V,REV2.0,显卡独立可插拔。因为顾客着急,没来得及拍照片。机器故障为加电按开关没有反应,不触发。拆机检测没有3.3V5V待机。电源芯片RT8205L6脚没有VIN电压。再往前检查没有公共但电压。继续检查充电芯片BQ25A6脚ACDET电压为7.6V,明显偏高。分压电阻分别为17K和127K,在线测127K为40K左右,料板找100K,换上测ACDET3.1V。4脚还是没有24V。再测原板拆下的电阻为127K,试试看的想法,再原板电阻再焊回去,上电主板已经可以触发。测量充电芯片6脚2.5V,4脚正常输出24V开启电压,至此主板修复。总结下来应该是分压电阻异常导致ACDET异常,无法输出24V开启电压。因为顾客着急,无法确定原机电阻能否稳定工作,只能等待顾客反馈,今天是第二天,没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