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初次修老电脑不亮屏

楼主(2024-03-30):
网上买了一个成色很新的老电脑,卖家承诺没修过,没有硬盘内存,想着没事买来修修万一修好了还能存个数据啥的,到手后才知道被卖家摆了一手,主板bios数据 还有南桥旁边好几个芯片动过也不知道干啥用的

开机通电电流0.9-1.1安来回跑,朋友说可能有段路的,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直接对地阻值为零,当时以为是bios数据不对,又搞了好几套进去都不能开机亮屏,不装cpu电流0.3-0.4左右波动,示波器测量南桥和显卡晶振也有波形出来

有点没有思绪了,到处乱测,下载图纸又看不懂,发现有这个帖子然后就发帖求助,有一位大佬指点说供电没问题那么我就判断可能cpu问题,买了一个回来

更换cpu再测电阻

装屏幕开机测试,能点亮屏幕了,一开机就有叽叽叽的报错提示音,开始一点声音都没有,不过后面装完系统用了一会突然就灰屏了,开机有时候进去系统加载就灰屏,但是联想的界面每次开机都能显示,目前怀疑显卡或者硬盘有问题,有没有大师可以指导一下小弟的

我自己主要就修汽车上面的显示屏,如果有用的上的也可以给我发消息帮助一下大家

网友A:
牛XXX呀。。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确定是门外汉??

网友B:
这种电脑便宜吧,修下来也挺贵的,还不如买个直接能用的

网友:
第一次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脑便宜吧,修下来也挺贵的,还不如买个直接能用的

喜欢修好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XXX呀。。这样都修好了。。。

其实也就是cpu问题,只是没图纸没资料和替代件费了好多时间判断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C:
我是做射频微波电路设计一辈子的,也是喜欢鼓捣,原来从286.386开始用,有个单板机TP801,当时都是很稀有的东西,新的固然好,但是有些考的设备不能用了。好几个编程器都用不上了!家里有几个新电脑,但是还是喜欢用自己diy的!旧的不舍得丢掉!有毛病就自己动手。喜欢这个论坛!

网友D:
用一段时间灰屏有可能是屏或者显卡故障吧

网友E:
请教楼主,我的电脑开机不亮屏,大小写灯不切换,但是外接屏幕正常用,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故障,你可以禁用独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射频微波电路设计一辈子的,也是喜欢鼓捣,原来从286.386开始用,有个单板机TP801,当时都是很稀有的东西,新的固然好,但是有些考的设备不能用了。好几个编程器都用不上了!家里有几个新电脑,但是还是喜欢用自己diy的!旧的不舍得丢掉!有毛病就自己动手。喜欢这个论坛!

一样,其实维修下来都够买一个主板了,自己修好的特别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段时间灰屏有可能是屏或者显卡故障吧

好的,我准备去找个固态再试试这个机械硬盘不灰屏的时候也非常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我的电脑开机不亮屏,大小写灯不切换,但是外接屏幕正常用,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哈哈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我是修汽车显示屏幕的,那个一般就写写数据就好了,电脑我也是在论坛里面问了好多大神经验再结和一点小知识凑巧给他修开机了

网友F:
这样的门外汉,这一群设备,……………………………自愧不如啊,这年月都这么低调吗,那我连小学生都算不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脑便宜吧,修下来也挺贵的,还不如买个直接能用的

维修的乐趣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话说我最近手贱又开始败家了。不为赚钱。我这技术也赚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的乐趣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话说我最近手贱又开始败家了。不为赚钱。我这技术也赚不到钱

我也是喜欢捣鼓,我开店没挣到钱不说,扣牙缝到处买开机平台,坏车机回来自己研究,修好了就亏钱卖掉多一门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门外汉,这一群设备,……………………………自愧不如啊,这年月都这么低调吗,那我连小学生都算不上了

哈哈我这就手搓设备,我朋友他们全都是高级万用表,高级风枪,电源 显微镜 示波器 希尔特要啥有啥

,我这设备加起来还没人家一个小示波器贵

网友:
禁用独显试试看

网友:
这机器闭着眼就能修  不是cpu就是加焊显卡 要么桥     作为一个老维修人应该无人不知   修这机器看电路图就是对他的侮辱  因为不管你怎么查 都是这三样坏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跟显卡轮流虚焊

网友:
故障应该与显卡相关。

网友:
维修经验啊这个是   得多学学了看看您的作品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灰屏不显图像和CPU和BIOS有关系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指导,有的说啥闭着眼睛都能修好的你之前咋不说,我没找到问题之前咋不指导一下,别人修好了就这样那样的有意义吗,我问了很多都说是南桥或者显卡,我在没有任何配件的情况下选着锁定cpu问题发回来测试除开cpu没换任何东西情况下搞定了,把自己微不足道的见解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不是看马后炮的,希望能帮助像我这样第一次修电脑的好朋友

网友:
你这一套设备平台,也太专业了。这也叫"门外汉"?现在修电脑的门槛这么高了吗?

网友:
必须给可会报高一点价格

网友:
图纸点位一起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2024-05-21):
这个门外汉很专业的

网友:
楼主谦虚了啊

网友:
必须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