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全部报写入错误是核心坏了吗,gtx1070

楼主(2024-03-31):
战神z8 sp7d1,好像跑分都正常,有时候开机跑鲁大师会蓝屏报错,不知道是不是刚开机还没加载驱动我就跑分了的原因,但是测显存又全部报写入错误,测100m显存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不要在UEFI模式下跑,正常显卡也会报错,在传统模式下测试比较准,你这个明显可以打驱动跑显存肯定PASS。超频测试下118项再看结果

网友A:
这个机器有核显吗?

网友:
用啥软件测试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核显吗?

有个核显530

网友:
这种一般是全好

网友:
不一定是显存问题,有可能是核心问题

网友B:
核心虚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虚焊的可能性较大

再有就是考虑核心供电

网友:
量下显卡供电正不正常,所有供电都要量。

网友C:
能点亮能跑分说明没问题啊,你还扫什么显存?

网友:
超频测试这种都是小报错基本没问题的你用的u盘?你要用超频测试去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点亮能跑分说明没问题啊,你还扫什么显存?

有时候报错蓝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报错蓝屏啊

楼主你这个显存供电对地值多少?

网友:
这个不算报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显存供电对地值多少?

好像50到60

网友E:
这种一般都是核心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一般都是核心的问题了

我觉得应该是虚焊了,隔天刚开机跑分就黄屏24度,重启再跑正常了36度,

网友:
今天加焊核心和显存后,直接代码43了,完蛋儿啦

网友(2024-06-06):
换了2个显存,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