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24-04-02):
来自: 广东湛江 来自 广东湛江
这个是上拉3.3V,开漏输出需要一个上拉电源。就是给各路芯片的PG引脚信号提供一个上拉源,如果PG信号正常就会输出3.3V高电平,如果对应的电源不正常就是对地
一般是画图的时候为了好看,所以统一集中一起画PG信号。这些信号最终就是连接到EC或其他电路中,用来提供一个信号正常的指示。如果没有高电平的输出说明工作不正常,检查对应信号的上一级芯片,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