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952S 液晶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24-03-31):
机器故障是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首先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测量屏供电无电压,拔掉屏线开机,指示灯亮,开关机正常,屏供电正常。此时感觉要么屏有短路,要么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测屏供电对地电阻没有异常,暂时判断电源板故障吧。

取下电源板,用假负载测试5V输出,在200MA左右时电压掉了(不是降低,是直接0V),那么应该是电源问题了。
电源管理芯片是LD7750,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查询到可以用7575代换,到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再次用假负载测试,发现输出500MA时,电压保持在4.5V,应该没有问题了,装上开机,正常显示。

附送原机程序,这个型号估计难找的。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