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空压风扇无极变速器维修

楼主(2024-03-31):
客户寄修6台空压风扇无级变频调速器,型号AD101-2S1D5,220v,1.5kw,更换整流桥,更换大电容,更换限流电阻,修好四台,另外两台也找到问题了,这机器炸三菱变频芯片的时候会烧stm32f446单片机,里面有程序,报错er90,要更换芯片,写程序,解密芯片要2800,成本太高,放弃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