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用的保护插座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4-03-31):
修电源的时候,电源上电不短路,待机正常,但是不开机,这个时候,我想强制开机,但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保护插座灯泡是否要接入,还是正常接市电,怕炸管子,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当然是要接入灯泡做保护,待机正常不代表开机正常。等开机后有灯泡狂闪的现象就可以断开保护直接市电。

网友:
串灯炮乃修开关电源的好伴侣

网友:
如果电源不开机,要判断前级故障还是后级故障,可以把同步整流的mos管拆了吗,然后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