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87x-hd3 (rev1.1)

楼主(2024-03-31):
支持M2固态硬盘启动系统

ga-z87x-hd3-f4-nvme.fd

网友A(2024-06-11):
各位技嘉GA-z87x-hd3的朋友,不要用上面这个注入了nvme的BIOS,没有用,会导致机器不启动,好在技嘉有双BIOS,否则直接变砖。

网友:
ga-z87x-hd3 (rev1.1),从技嘉Z97的BIOS里面提取的NVME驱动文件,是3个文件的完整版,然后写入了Z87X-HD3的BIOS,f4版,本人已测试没问题,可放心使用。注意适合ga-z87x-hd3 1.1版,其他版本没有测试,请务必对应版本使用。另外,提取的3个文件也放这,供有其他技加主板的同学或喜欢自己动手的同学使用。

z87x-hd3-f4-nvme-3files-z97tiqu.fd

Nvme

NVMEINT13

NvmeS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技嘉GA-z87x-hd3的朋友,不要用上面这个注入了nvme的BIOS,没有用,会导致机器不启动,好在技嘉有双BIO ...

你有没有用过,还有你会不会用,不要瞎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用过,还有你会不会用,不要瞎乱说

我开始就是下载你这个,结果刷完黑屏,得亏技加是双BIOS,机器救回来了。后来我自己加,就是上面这个,测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