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雷神通病移花接木维修

楼主(2024-03-31):
我相信经常修雷神笔记本电脑的,都知道很多都会烧掉集显供电哪里, 一般情况下哪里烧了之后CPU都会坏,但是那一般情况下焊盘很多都会烧掉, 个人建议太严重一般还是不要搞,有继续烧CPU的风险的,我修的这个焊盘哪里不好修补, 就在其他机器上剪了个小板,进行飞线维修的,放到其中一个硬盘口哪里, 会导致有一个硬盘口用不了,焊盘不好补的那种可以参考修一下, 目前机器已经测试了一下午了,按道理来讲应该是OK了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配上文字解说效果会更好

网友A:
这种我直接不修,我怕飞线到时不稳定,烧一个CPU就亏大了,

网友:
很NB,这么简章

网友B:
不止是CPU这种几项供电的容易烧,显卡的也容易烧,单烧芯片还好,最怕就是CPU 显卡之类的也烧了

网友C:
用坏的那一天,请回复一下哈,看看他能用多久,,,,,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止是CPU这种几项供电的容易烧,显卡的也容易烧,单烧芯片还好,最怕就是CPU 显卡之类的也烧了

烧啥换啥,显卡CPU都直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直接不修,我怕飞线到时不稳定,烧一个CPU就亏大了,

一般搞好还是问题不大,这种修了还是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坏的那一天,请回复一下哈,看看他能用多久,,,,,已加分

一般情况这种还是能用很长时间的,之前搞过,都没有反修过

网友:
MPS86941:都是我干的好

网友:
技术不错。有两把刷子

网友D:
修好问题不大  卖了鬼知道

网友:
精准飞线  膜拜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问题不大  卖了鬼知道

一般只要过了保就OK 了

网友:
这里坏基本都要换CPU,不换的极少,这个机器是换了CPU 的

网友:
艺高人胆大 已经加分

网友E:
这个就害怕用不久,楼主上海的?

网友F:
楼主这个飞线,细线的型号是啥?我也买点

网友:
精准飞线 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害怕用不久,楼主上海的?

目前上海打工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飞线,细线的型号是啥?我也买点

这玩意还用买???坏线拆啊

网友:
直接剪板过来代替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领悟不到楼主的良苦用心

网友:
都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样子的方法感觉比原电路更可靠

网友:
雷神辣鸡不辣鸡不知道,但是你的维修,移花接木是真的是出神入化。

网友:
牛x,这样都行,要是我肯定让他换主板了

网友:
你这个飞线技术 牛

网友:
外挂模块还是可以的。。 我还外挂过3v 5 V的。

网友:
这个飞线技术,不是一般人能比,哈哈。

网友G:
有烧CPU的风险还是不搞为好,别钱没挣到,还搭块U进去。

网友H:
图纸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纸可以共享一下吗?

这玩意迅维网不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烧CPU的风险还是不搞为好,别钱没挣到,还搭块U进去。

客户要修,这种我能不搞我也不想搞啊

网友:
不会不稳定吗

网友:
楼主把过程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4-05-10):
楼主技术很nice啊啊

网友:
这个有没有保修的啊

网友:
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不仅手工好,技术也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