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技改维修创维55寸液晶55M7开机灰屏

楼主(2024-03-31):
创维55寸液晶55M7开机灰屏,敲屏幕有光亮。

1.断开一半逻辑板排线,

另一半屏幕正常显示。

2.逻辑板:

3.断开保护电阻R543,开机不再灰屏,开机成功,但屏幕会闪

4.再断开R538,R540屏幕正常:

网友A:
能说一下什么原理吗

网友:
这样改断Y那边会暗或者是有黑细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什么原理吗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断Y吧

网友:
要断开13根,更换技改逻辑板,这样修复得完美一点

网友(2024-05-12):
断开13根很多横线,

网友:
请问海信电视也出行这种情况,断开屏幕排线一半正常,怎么处理?

网友:
断Y那边会暗或者是有黑细线吗?。。。。。。

网友:
高手啊,资料全技术还牛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