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请问鑫智造账号被封禁怎么解除吗

楼主(2024-03-31):
请问鑫智造账号被封禁怎么解除吗

网友:
你好,鑫智造服务器具有较高安全机制,如果检测到违规使用行为将会触发自动封禁功能。 违规使用一般是指使用非正常方式下载鑫智造资料,比如非官方客户端、外挂、调试软件等。请自行检查,如有疑问可咨询迅维客服微信:XW4006631699帮您处理。

网友A:
微信可以帮忙解封一下吗,在一个网络差的地方用来的,登了好多次都登不上,老超时,以后不在哪里用了,换个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信可以帮忙解封一下吗,在一个网络差的地方用来的,登了好多次都登不上,老超时,以后不在哪里用了,换个 ...

不要尝试使用如非官方客户端、外挂、调试软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