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80黑狼版

楼主(2024-03-31):
外接12v阻值正常的卡是0.4xxx 而这张卡是0.3xxx 与正常卡偏差较大

其次是直接插到主板上,点不亮只能通过转接板PCIe只能跑在x1且风扇插在主板上的时候是不转的,插在转接板上面的时候是转的。

第一次遇到金手指什么都擦了,通道和那个电容量了都有数值!

网友:
通过1X转接卡能亮机,排除主板问题,确认是显卡问题的话,两种可能,一是金手指到核心的数据线有断线,二是核心虚焊或不良。我以前就遇到过,后来逐段屏蔽金手指,结果最后运行到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