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夏普2608N排纸传感器问题

楼主(2024-03-31):
    该机器卡纸,sim22-3,卡纸代码POSD_N,未达卡纸。POSD传感器在定影组件上。纸张已经出了定影组件,但POSD传感器未检测到纸,所以排纸组件滚轮未转动,纸张就顶在排纸组件进口进不去而卡纸。    拆下定影组件,从定影组件上取下POSD传感器,线束还在主板上插着。执行sim30-1,然后用纸张测试POSD传感器,机器屏幕POSD代码未有变化。拔下传感器线束,测量主板上传感器3脚插座,电源脚5V,信号脚3.3V,另一脚是地线。主板上信号脚未接传感器就有3.3V电压是否正常?插上传感器,测量传感器各脚,电源脚5V,信号脚3.3v,无论是否有纸张遮挡传感器,信号脚3.3V不变。传感器应该是有纸和没纸遮挡,信号脚电平是有变化才对。应该是传感器坏了。
    网上买了一个同型号传感器,换上后,开机直接显示卡纸,无法复印。执行sim30-1,POSD代码高亮。原来的传感器不高亮且不变化。这个拆下定影组件测试后,代码依旧高亮且不变化。原来的传感器是有纸显示没纸,新买的传感器没纸显示有纸。直接测试传感器各脚,电源脚变成0.8V,信号脚变成1.2V。主板的电源脚5V插上传感器变成0.8V了,3.3V的信号脚变成1.2V了,且用纸张遮挡传感器测试无变化。这是为何?是传感器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

      我把新买的传感器用外接电源5V,电源脚是5V没问题,然后测量信号脚,0V,且用物体遮档传感器,信号脚无变化。接主板上的5V,插上传感器电源脚就变成0.8V,接外接电源,电源脚5V就没问题。为何?
       原传感器用外接电源5V,电源脚是5V没问题,然后测量信号脚,0.6V,且用物体遮档传感器,信号脚无变化。

       以上描述,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传感器的问题,万分感谢大家!!主板上信号脚未接传感器就有3.3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你把原机的传感器与别的位置传感器对调一下,就可能判断是传感器,主板或者两个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机的传感器与别的位置传感器对调一下,就可能判断是传感器,主板或者两个都有问题

对,好办法。我没想到呢。还有一个问题,夏普2608N的排纸传感器跟哪个位置的传感器是一样的呢?要是不拆开都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好办法。我没想到呢。还有一个问题,夏普2608N的排纸传感器跟哪个位置的传感器是一样的呢?要是不拆 ...

纸盒传感器与排纸传感器是一样的。

网友(2024-05-01):
引用 网友A:
纸盒传感器与排纸传感器是一样的。

多谢指点,按照这个办法,已经确定是传感器的故障。网上买了一个传感器是坏的,所以产生是主板坏的疑问。后来又买了一个传感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