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60鲁大师白屏

楼主(2024-04-01):
拆机一张GTX760只有大型3d才会白屏掉驱动。鲁大师就直接白屏,电容加了还是白屏,mats超频3600直接pass  默频3000   超频3800  A1轻微  超频4000的时候直接卡死偶尔能跑完有三个显存轻微报错。普通测试100m没问题,300M的时候全部报错,现在故障依旧,很迷茫~~~到底是供电问题还是核心问题,已经加电容了,接下来只能重置核心吗?求大师指点。

网友:
示波器查下 供电波形,核心背面的固态电容

网友:
大神就是厉害

网友:
这焊工,呵呵呵呵呵!!

网友:
我不认为这卡还值的花这么大力修复

网友:
怀疑核心有虚焊,本来,760温度比较高。

网友:
核心坏了吧

网友:
不用怀疑,760就是核心虚焊

网友:
试试加焊核心,如果加焊核心还不好,那就是核心坏掉了,我碰到一个1060的卡也是跑鲁大师白屏,有一个显存报错,换了也不好,加焊核心也没好,

网友:
焊接得这么6,你不怕漏电吗?这个电容不是原板配套的吧。

网友:
基本核心无了

网友:
加电容时把旧电容直接去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