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威6-14-IIL不触发

楼主(2024-04-01):
一台联想的笔记本,插可调电源,显示O伏,没有待机,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不触发。。 拆机后把电池拔掉,再插电想检查电压,发现居然有待机0.036,安开关也能正常开机显示进系统了。以为捡钱活,一直试机价格小时也正常,就清洗风扇等,安装回去,再试机也一切正常,单用电池也能正常进系统。。叫客户过来拿走,没有想到第二天一开门客户又过来了,说不开机,症状一模一样,插可调电源没有待机,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不触发,拆开把电池拔了,又可以正常开机显示,单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进系统。    现在纠结了 ,因为故障没有办法还原,根本不知道那里的原因,现在到底要修什么?

网友:
拔了电池,重新插上电池后都可以正常进系统。没有办法恢复故障,不知道怎么样往下查了,是刷BIOS试一下吗?

网友A:
南桥要挂的节奏,rtc电压是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要挂的节奏,rtc电压是电池供电

这个机子有BIOS电池的,电池还有电量3.1付。。已经重新刷了BIOS程序,把电池也拔了。。叫客户拿回去试机了。

网友:
请先检测下开机条件,也许公共点没通呢、

网友:
遇到一次,充电PWM芯片坏了,EC往风扇方向位置

网友B:
小板上,靠着转轴那里,贴点胶纸,那里容易被底壳碰到,很多时候都是打上螺丝就不开机,估计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上,靠着转轴那里,贴点胶纸,那里容易被底壳碰到,很多时候都是打上螺丝就不开机,估计通病

他跟thinkbook 14 g2一个样子,小板那里都有这个问题,给他绝缘就好

网友:
哦,机子客户拿走了。。因为不知道什么办法修,重新刷了一下BIOS程序,还把电池线拔了。。只能看客户会不会再拿过来返修的时候看一下了。

网友C:
威6是吧,当时两台,一样的情况,盖上后盖就不行,必须要拆电池放电,我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和售后一起研究出来的,他换了主板都不行。我们把对应后壳最中间的螺丝的位置所对应的主板的部分,全部用电工胶布贴上,再把小板位置全部用电工胶布贴好,就再也没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C:
我查看啦下我和他的聊天记录,这两个螺丝下面要贴电工胶布,然后小板也全部贴上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威6是吧,当时两台,一样的情况,盖上后盖就不行,必须要拆电池放电,我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和售后一起研究 ...

兄弟,早点说的话就好的。因为不知道什么问题,跟客户说可能电池的问题,,所以直接把电池拔了。叫客户拿走了。。电池拔了可能也不会再出问题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查看啦下我和他的聊天记录,这两个螺丝下面要贴电工胶布,然后小板也全部贴上贴好。

谢谢兄弟了,因为找不出什么问题,跟客户说可能电池有问题,把电池拔了,还给客户了。不知道把电池要不要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弟了,因为找不出什么问题,跟客户说可能电池有问题,把电池拔了,还给客户了。不知道把电池要不要 ...

我研究那台来来回回半个多月了,你看下次如果客户还回来就给他这样干吧,这机器售后都懵。换了板都不行。

网友:
感觉还是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学无止境,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