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吧!华擎b460m pro4 网卡供电短路

楼主(2024-04-01):
华擎的b460m pro4主板,突然不触发开机,rgb灯狂闪,查出待机3vsb有问题,顺着线路一路查到PU10(G2898)的一路输出给网卡供电的V3.3M_LAN对地有短路,另一路V3.3V_1.8V_SPI正常。拆掉PU10后待机3VSB恢复正常。网卡拆了还是短路,V3.3M_LAN涉及到的所有对地电容电阻都测试过均正常,所有都正常,但是一测就短路,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目前临时解决方案是把3VSB直接飞线到V3.3V_1.8V_SPI,能正常开机了,请问大佬们像这种网卡供电短路应该怎么查?

网友A:
这一路所有原件都拆下来测试不短路?
一测就短路是什么意思

不行就是诸葛给周瑜写的两个字 火攻 烧鸡

网友:
建议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路所有原件都拆下来测试不短路?
一测就短路是什么意思

我是大傻x,背面还有几个电容,其中一个短路了,完全没想到背面.......

网友:
已解决,网卡背面电容短路,小白就是小白。。。

网友:
建议烧机..学习

网友:
再接再励,修板具有娱乐作用

网友:
烧机,热感应器一照,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