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24780s与24780的代换问题

楼主(2024-04-01):
接修一台华硕REDOLBOOK14E笔记本,待机0.03,按开关无反应,拆开看待机芯片上有个小洞洞,捡钱的活,待机芯片是24780S,手上没有现货,库存有2个24780,论坛上都说可以代用,没问题,换上待机0.02,公共点3.8V,明显没对噻,查外围电路,28脚VCC19V有,24脚REGN0V,芯片是坏的?明明是全新的,还有一片又换上,现象依旧,懵逼了,都是坏的?有供电正常情况下就会出来噻,反复检查外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又看图纸,图纸上芯片型号是SN2867RUYR,怎么跟主板上的不一样呢,没辙了,找图纸上的型号芯片换吧,料板上找了一圈没找到,找到个24780S,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换上去,烧了的不就是24780S么,换好后通电,电流嗖嗖的一路狂飙,亮机了,实践出真知,此贴技术含量基本为0,发出来就是给大家说说,有遇到的尽量换原型号芯片!

网友:
780 跟780s 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网友:
换过很多了,两种是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两个翻新的都是坏的?华硕机子  24780和24780s对换好多台了,并没有出现不能代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