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4GEN2不充电通病之Q86

楼主(2024-04-01):
联想E14GEN2不充电, 充电口指示灯不亮。 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开机正常。  更换Q86隔离的管子就可以了。  不用刷BIOS  也不要刷雷电的BIOS   估计是批量问题,管子发热量高一些,有虚焊,最好换掉.

网友A:
没错,就是通病来着的,有时候拆机,这个管子都是直接掉下来了。所以有些真不是品牌的问题,是代工厂的问题。

网友:
是低温锡吧,芯片用较低的温度就能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通病来着的,有时候拆机,这个管子都是直接掉下来了。所以有些真不是品牌的问题,是代工厂的问题 ...

现在笔记本电脑的质量真心太一般

网友:
可是,我打开图纸一看没有Q86?/

网友:
兄弟!是QB6.

网友:
省钱的低温锡可不给用户省钱哦

网友:
能坚持三个月不

网友C:
这不是qb6问题,根本原因是控制qb6的芯片坏了,g级没有完全导通,由于qb6没有完全导通,发热量大,导致qb6虚焊,过段时间,可能还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D:
换了还是会返修
J6和F6101直连才是真理

网友:
换管子可能会返修,我都是直接用锡连起来

网友E:
UB7坏了,和QB5、QB6三个一起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需要要换芯片吗?   下面焊锡用无铅的不行吗?

网友F:
f6101--j6  直接飞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修到过好几个不充电的都是C口的问题,低温锡一吹就化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qb6问题,根本原因是控制qb6的芯片坏了,g级没有完全导通,由于qb6没有完全导通,发热量大,导致qb6虚焊,过段时间,可能还出问题

这是正解,置换管子用不了几天还得坏。

网友:
玻璃芯片也得换吧,修过几台,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换管子必返修

网友:
良心企业,为维修员贡献了不少,不像有些牌子,经常白干活。

网友:
飞线应该是最快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笔记本电脑的质量真心太一般

要是电脑做的太好我们就没有用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还是会返修
J6和F6101直连才是真理

直接跳过type c隔离对实际使用有什么具体影响,我有一台小米笔记本也是类似故障,不过它是两级隔离,现在直接跳过type c隔离后充电和外接都正常,就是不知道有无隐患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9691-1-1.html#pid18789421

网友:
UB7坏了,和QB5、QB6三个一起换才能彻底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下次试一试

网友:
更换掉用不了几个月还是一样会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有铅焊接的好处

网友:
感谢大家分享的经验,楼主分享了自己的方法,楼下的各位大佬也分享了经验,路过学习了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但愿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我们要感谢联想地设计师

网友:
低温锡导致虚焊的太多了

网友:
修过好几台了    直接短接J6和F6101就行了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下次遇到。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F:
f6101--j6  直接飞

简单粗暴,我喜欢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ThinkPad thinkbook 系列低温锡都有这个问题,换了过一段时间也不行,低温锡高温氧化,焊盘处理过也不行,最好是跳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UB7坏了,和QB5、QB6三个一起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这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UB7坏了,和QB5、QB6三个一起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nice啊

网友:
低温锡....上次我镊子搓了下就掉出来了

网友:
管子功率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正解,置换管子用不了几天还得坏。

分析得有道理;正确;管子型号是Qb6

网友(2024-06-16):
低温锡通病

网友:
通病,低温锡惹的祸,加个散热垫会好点

网友(2024-09-10):
遇到同样问题    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f6101--j6  直接飞

飞了,可以了,但是一插电就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了,可以了,但是一插电就发热。

是否需要把QB6拆除?

网友:
NM-D011 图纸

NM-D011 .pdf

网友(2025-03-19):
低温通病,一条线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