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4 K321P纯新手修主板太难了

楼主(2024-04-01):
我是做我们公司笔记本线上售后的,系统软件方面故障还行,主板问题一般都没有弄过,图纸也看不明白。许多客户电脑坏了都会我,在保修期就帮客户拿到官方售后,过保了的都是拿给楼下的维修店修,但收费一直比较高,有时还乱报故障。所以慢慢买了风枪万用表编程器等工具研究,bga、显微镜那种就不买了,钱包受不了!

这张k321p是客户拿到外面修过,寄到我这边拆机看了一眼已经少了声卡芯片,也没有继续拆直接拿到楼下维修,结果半小时就给我说cpu烧主板烧,维修16张
!看一眼小黄鱼完好的二手都要不到那么多

跟客户沟通后150收下整机,就打算自己拿来练手,反正卖硬盘都回本了。看了几个相同版号大神的维修帖,用万用表测了发现是5v短路,
拆掉几个芯片后阻值恢复了,就在淘宝买了等换上。等了3天换上后插电充电灯能亮了,按开机键灯亮不开机。后面测到5v正常了,但内存供电1.2v没有,cpu的1.8v也没有,摸到背面的pum1发烫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附近的两个mos管一起拆下来,打开淘宝订货

趁内存供电芯片还没到,来几位大神给我瞧瞧这块板子还有救没,主要是不会看图纸,点位图还好一些,点一下就能看到通哪里的,没救的话就把外壳屏幕那些挂起来卖了

网友A:
LA-K321P啊,这机器TPYE_C芯片也是短路的,这机器5V短路的故障一般都是带走四个以上的芯片,5V的后级转换芯片,有时候内存供电也带走,有时候EC也带走,EC带走的不用修了,这个EC缺货,你买料板都是没EC的。

网友A:
主板好像是九百多吧,但是没必要换,这机器设计的问题,换了主板都一定还会出这种烧一大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好像是九百多吧,但是没必要换,这机器设计的问题,换了主板都一定还会出这种烧一大片的问题。

不好整啊,联想小新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K321P啊,这机器TPYE_C芯片也是短路的,这机器5V短路的故障一般都是带走四个以上的芯片,5V的后级转换芯片,有时候内存供电也带走,有时候EC也带走,EC带走的不用修了,这个EC缺货,你买料板都是没EC的。

换了5个芯片5v正常了,又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难搞

网友:
这款通病5v短路cpu基本被带走了没必要研究

网友:
这板子见过的短路都是5v 升压芯片 二级转换都会死的。通病了

网友:
一般cpu坏,没多大价值了。

网友:
这板修过换了几个芯片和拆了一个芯片,好了,运气好没坏u。

网友:
CpU不一定,我去年就修过,也是换了以上芯片,正常点亮使用

网友:
我跟你同样的经历,自己研究换了4个芯片,5v有,3.3v没有,但3.3v那个组织是有的就是不开机,电流只有0.4

网友:
K321一般不坏CPU,只是其他与5v相关的供电芯片坏得多而已。

网友:
cpu坏,没多大价值了。

网友:
机器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反正是练手呢 , 随便折腾 ,最后CPU 挂不挂 在讲

网友:
我遇到过短路修好以后 进系统死机 最好也没搞好

网友:
cpu坏了 ,前几天遇到两台,一台换完烧的芯片能亮机 进系统就死机,一台上电不跑码,换主板1270 十一代的i5

网友:
练手嘛,干就完了,干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只要不换CPU还好。。。

网友:
我遇到过CPU坏了的,但也有换几个电源芯片还有声卡就好了的。

网友:
通病,修毛线,料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5个芯片5v正常了,又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难搞

我这个也是5v正常了,内存供电1.2v没有,你的好了嘛

网友:
cpu坏的不多,短路位置都换了就基本可以好,EC右下脚U9位置你看一下,大几率会烧

网友(2024-05-10):
现在的咸鱼不好捡漏了

网友:
现在的咸鱼不像以前得了

网友:
楼主还好,买的有其它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