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高精尖难题,有没有大神能够解决一下~

楼主(2024-04-01):
(图片)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禁用数字签名就好了,先回复最后一次正确配置,然后现安装最近安装过的驱动程序

网友A:
用PE修复一下试试呢??新式电脑还是老式的?

网友:
一般就直接重装系统了。

网友:
这是装圈卫士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E修复一下试试呢??新式电脑还是老式的?

修复启动和引导,与版本无关,主要是原本安装的系统是否是可以修复和引导,还有一种可能硬件坏。

网友:
进pe启动修复下

网友:
遇到过,装系统没用,禁用安全启动

网友:
引导文件出错了,在PE里修复一下,不行的话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电脑配置上传看一下?光看这N行,只能简单说不能用。系统加载不了。

网友:
这简单,关闭校验,先镜像倒硬盘,在文件一个个复制

网友:
/efi/bootx64.efi→/efi/boot/bcd→系统启动
这两玩意对硬盘uuid/guid有定义,不是随便复制就能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