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路问题coms电池电路

楼主(2024-04-01):
r8375 左边有3.4伏右边没有,这是不是不对啊?现在B10 没待机电压。

网友:
确认B10没对地短路吗

网友:
可能桥的VCCRTC阻值低,打一下这个供电的对地值。以前有一块B360M PIXIU 的VCCRTC阻值低的,后面拆掉IO阻值恢复了,不过碰到很多,直接阻值为0,桥短路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那个电阻变质阻值变大,导致电压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