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599xt2g aa 海力士H25BFT4M9R开卡工具

楼主(2024-04-01):
谁有这个开卡工具,海力士芯片的为什么网上都找不到呢?

网友:
这是海力士3Dv5

网友:
找到了一个开卡工具,但是成功后不能格式化,显示有5个坏块,是不是这盘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

我用的就是这个版本不能格式化

网友:
分不了区,提示这个,应该是有坏块的量产了没用

网友B:
要跑rtd 开卡选择rtd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跑rtd 开卡选择rtd开卡

检查&保留RTD打上勾吗,打上勾提示RTD错误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跑rtd 开卡选择rtd开卡

知道怎么跑了,跑了三小时,跑成功了,但是量产时出错,搞不定,报废了

网友:
那个有镁光的

网友:
晕呀,下了好几个版本,怎么还没找到合适的啊

网友:
谁能救救我呀

网友(2024-05-08):
选继承坏块不要选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