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e1显示器重复亮屏幕艰难维修

楼主(2024-04-01):
电源板丝印输出19V,空载实际只有18V多,故障是开机亮logo,大概5s,然后重启亮logo,一次比一次快。
试图维修的时候被220V电了一下麒麟臂
也没找到bios,干脆买了一套电源板和驱动板
附备份的OKbios,809不能拆下来刷,需要在线用VGA线刷写
驱动板715g9487-mod-000-004f
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希望大佬指点一下,测过滤波电容波形无杂波

网友A:
你不把程序写旧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把程序写旧板试试

懒得拆装了,害怕再搞出问题,修显示器利润微薄,感觉像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懒得拆装了,害怕再搞出问题,修显示器利润微薄,感觉像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是不是电源带不起负载,你不会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