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R4 CPU坏 + 独显错误代码43?一波三折的维修案例

楼主(2024-04-01):
收来一台老款外星人17R4, i7-7700hq, gtx1070。据前机主说,维修店诊断CPU坏, 就不修了。
我目测主板也没啥被动过。测量CPU供电全部对地短路,其他供电都OK.
i7-7代U,手里好几个,本想换上应该秒杀。
把坏U拆下,也把供电芯片全套换过。在没装U前,先上电看什么情况。
怪了,按下开关,电流从0.003跳到0.004。只有 3V,5V,1V( 桥)供电出来。
正常情况,没装CPU的状态开机,电流最少能跑个0.2A以上吧。
不慌。开机电流没啥反应,一般就是 BIOS,EC,或是南桥。
刷了BIOS不行,换了桥也不行。手上没有EC,从淘宝买来张料板。
换上料板的EC,可以上电了,LED灯也有了。
之后再装上CPU,机器点亮了。装个系统,进了桌面,打上所有驱动 ,按下右键,Nvidia控制面板没出现!(驱动可以打上的)
重启机器,设备管理器独显代码43。怎么回事,显卡也坏了?看看BIOS页面有没有显卡切换选项- 没有。
这款机器键盘FN+F7倒是有集/独显的切换功能。
按下后,重启,屏幕不显,警报声 3-2-1,错误LED 2红7蓝 ,说明显示问题。(这情况,要拔掉大小电池,才能恢复原先亮机状态)回到桌面,开个GPUZ看看。vbios版本和其他信息都没读取到。刷过,还是不行。
扫个MATS,8G显存道全报错。唉,直接换个1070再说吧。
1070核心换了,还是个鸟样。一般CPU坏的机器,很少会波及到显卡显存的。这代码43到底从哪来?不放弃,往死里修!
再打开图纸细察。发现

vbios 有两个,是由一个切换芯片UG16控制的。
VROM SEL 低压 (L) 就读取 NC 脚连接的 UG15 -iGPU bios (集显?好像没用的,后来没装,Intel vga 也正常运行)
VROM SEL 高压(H)就读取 NO脚连接的 UG13 -DGPU bios(也就是我要运行的独显)

VROM SEL 我测量为低压  0V,应该是高压3V才行吧?
这信号南桥直通发出,难道桥坏?或没焊好?料板的EC不匹配?其他暗病?
不管了,把两个vBIOS芯片互相掉换位置,硬让它读取独显vBIOS。随后开机,桌面右键,Nvidia控制面板终于出现。GPUZ 独显信息也填满了。MATS 也ok。

网友:
楼主技术杆杆的,感谢分享

网友:
这技术可望不可即

网友:
CPU。显卡配件丰富,反正干不坏,不行就备用

网友(2024-05-22):
只要修不死,就往死里修!

网友(2024-12-31):
你是个狠人

网友(2025-12-01):
你不是一般人,通过一系列操作找出原因,并分析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