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技嘉B85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4-04-02):
GA-B85-HD3-A R1.0原本主板是拆机闲鱼卖掉的,让快递把板子摔坏了。闲来无事准备修修(修主板算是兴趣)。测待机条件:VCCRTC 3.0 RTCRST 3.3 32.768 俩脚0.3 0.33应该是无压差,这个先不管(不知道思路对不对,后面没有3.3v待机)。测PCIE B10脚无待机3.3,RSMRST 0V,现在的问题是查了电路图 3VDUAL是从5VDUAL出来的,要想有待机电压图中Q43 1脚要为低电平,测5VAUX_SW 0V 1脚4.3V 3脚5V 2脚 0V,Q43受5VAUX_SW 和P_EN 控制,查论坛没有触发前5VAUX_SW 0V正常,P_EN查图纸显示没有连其他地方了,那么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是否这个Q43坏了?跑线也没看见有连其他地方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地方的二个三极管那里,有一个三极管坏了,前天也遇到一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地方的二个三极管那里,有一个三极管坏了,前天也遇到一片

我也不知道了,昨晚跑了下线没看见有连其他地方,图纸上查了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了,昨晚跑了下线没看见有连其他地方,图纸上查了也没有

空了直接把Q43 1脚拉低试试

网友:
直接短接q43的第2和第3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了,昨晚跑了下线没看见有连其他地方,图纸上查了也没有

具体的型号的版本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型号的版本号是什么

GA-B85-HD3-A  R1.0

网友:
有图纸不?看看P_EN是不是和我一样没有连其他地方,谢谢

网友:
快递摔坏的地方就是Q43哪里,EC8都没有了,角有点微翘,我看了没有断线

网友C:
,有一个三极管坏了,前天也遇到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三极管坏了,前天也遇到一片

能能详细说说是哪里吗?谢谢

网友:
我最近连收三张主板都是桥挂了,唉

网友:
爱好也能懂这么多?挺厉害啊

网友:
最新消息:导通Q43 2.3脚5VDUAL 3VDUAL正常输出,测RSMRST 0V,测R36 一端3.3 另一边0,RSMRST还受NQ18 NQ19控制,拆NQ19 RSMRST 3.3V,触发跑马,看来问题是出在延时上面

网友D:
P-EN由IO控制,为低电平,Q43为P沟道MOS管,低电平导通。这是技嘉的特色待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N由IO控制,为低电平,Q43为P沟道MOS管,低电平导通。这是技嘉的特色待机电路

我查了图纸P_EN没有连其他地方,我现在把Q43 2.3脚 直接导通。5V和3.3V待机都出了,RSMRST受控的NQ19拆了可以上电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N由IO控制,为低电平,Q43为P沟道MOS管,低电平导通。这是技嘉的特色待机电路

图纸是看是5VAUX_SW这个信号 低电平,但是到P_EN连有一个r95 1K的电阻 Q43 1脚 4.5V 我感觉Q43坏,我得找个料版换个看看
触定Q43坏

网友(点评):
我拆下Q43....还真坏了,有时候研究的时候不在家动不了手,1和3脚直接导通了

网友:
B85M-DS3H-A

楼主 请问有这个的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