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怀疑电容坏了或者失容,可以并联电容吗

楼主(2024-04-02):
如题,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电容容植有啥要求

网友:
电容鼓包漏液或者断腿又或者长高了必须是坏的,比如25V680微法的可以用25V1000微法的,没问题的,只要别容值太大就行

网友:
同耐压值的电容代换可以用大一些的,但别很夸张就行,电容毕竟是滤波用的

网友A:
题干表达不清,
理论上,电容并联,耐压以最低耐压值为主,总容量等各电容的容量总和。
但题干说的,是不是用正常的电容并联,还是用已经失容(容量低于标称值,但还能用)的并联?

网友:
短路漏电的必须拆掉,失容的可以直接并。一般都是拆掉的,懒得拆就一剪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干表达不清,
理论上,电容并联,耐压以最低耐压值为主,总容量等各电容的容量总和。
但题干说的,是不是用正常的电容并联,还是用已经失容(容量低于标称值,但还能用)的并联?

我的意思是怀疑目标电容有问题,但是不确定,所以按照原来的参数直接并一个电容,来判断是否电容引起的问题,这样的手法可以吗,还是说必须要拆掉来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