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红米RMA2201-AG求配件型号

楼主(2024-04-02):
收到一台二修机,板号BM5124_V1.3,上家把有些IC拆了。现在哪个有这些的型号拍个照,谢谢。UT11,EC,2个bios,PU22。除了这些帮忙看看还有没缺件的

网友:
报废! 芯片拆成这样子

网友A:
讲真。没必要修了。报价贵了客户又接受不了。
你还是先看看CPU坏没坏。在给客户报价先

BIOS是128M和64M的  25Q128JV   25R64J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真。没必要修了。报价贵了客户又接受不了。
你还是先看看CPU坏没坏。在给客户报价先

BIOS是128M和64M的  25Q128JV   25R64JV

U没短路。想找个料板都没

网友B:
红米质量感觉就是海尔 神舟之类的质量

网友(2024-05-06):
在求这些型号。

网友:
已找到料板,谢谢

网友(2024-07-15):
引用 网友B:
红米质量感觉就是海尔 神舟之类的质量

海尔可比神州好

网友:
直接退机保平安吧

网友(2024-08-28):
大哥,你知道这个电容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