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边学边维修2016款H8导航的过程

楼主(2024-04-02):
第一次边学边维修2016H8导航的过程

  接合作伙伴的一台2016H8因天窗二次进水的导航,初次检测导航过程中出现全车报故障,不着车。
那就只能先不管导航,先解决全车报故障问题。经同行反馈这车是已经交付给客户正常行使中整车掉网,报全车故障,因为GW上有一条线因之前进水腐蚀从插头位置断掉,他们给焊接处理过,上张网关图

经实际检测,断掉的线就是GW19脚的BATT线,查看他们处理的情况,用的焊锡直接在插口焊接的,当然这样处理的方式不行,因为插针与线束这样在塑料的插头里焊接是接不上的(当然也有特殊处理方法能焊接)会出现线束上在坨锡把塑料头融化固定在里面,以为焊接到位,实际上只是那一坨锡卡在了塑料里头。最好的处理方法是用退针器把针退出来,焊接好再插回对应的接口孔里。我这里也没办法把针从这个接口里退出来,那就直接拆开GW,用0.5的线直接从对应的地方飞出来,再做好防水处理。这里也把所有的线都检查了下,果然发现了另一个线也就是图上的5号位置线束也是腐蚀虚接的,那就跟BATT的那根线一样的方法处理。到这里整车能着车上电了,包括后面实际路况中也不会出现下电情况了。到这里前面问题基本结束,下面就正式开始修导航了。
   客户这车机就是原厂大屏带按键的这种车机。不过这车机不是用ACC开机的,是用低速CAN发报文开机的。这是后话,反正因为这个开机问题一直折腾的要死(因为是第一次修这玩意,没有检车电脑,没有协议盒子,没有通用网关,同行应该知道这种痛苦)这里特别感谢

泸州悦声汽车音响的邱老板给予的数据支持。

先上张原始故障图

     这就是报导航启动失败,一般就是导航卡数据错误或者卡问题导致,检测结果一样,用图说话

      这里用泸州泸悦声汽车音响的邱老板给的数据写进去上机(这车机有可能挑卡,原SD8G HC CLASS 10速的卡,先用新的32G卡写数据测试,有LOGO重启,怀疑是卡大小问题,又分别从不同的商家各拿一张符合原卡参数的新卡,三张顺丰快递费都近90了,唉无语,都因为这卡的事情也是来回折腾,反正这卡我们这边没得这卡)所有的卡都回来写完数据上机一样的显示LOGO完就黑屏重启,大概五六次后又会报导航启动失败。跟泸州悦声汽车音响的邱老板请教后得知可能是主板数据也出错了,后面验证确实是这样。因这存储IC48脚的,可怜我只有个TL866CS的编程器,没得809F,这IC我写不了,那就只拆IC发给邱老板写好发回来,运费又增加了,没办法。因为我们都在四川时间还是挺快,第三天就发回来了,装好IC,以为正常了,后需要试机(这又要吃没得工具的亏啊),只有让车主把车开过来,原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唉运气不佳啊,害得车主需要骑小黄车走,实在不好意思。怎么个事情呢?上车测试,用相同参数的卡上机,有LOGO,也能显示下一画面,提示音响系统关闭,然后就黑屏重启,在这还没重启时候,按按键能进入导航画面,不过也是马上重启,用两张相同参数的卡重上一样。当然这里也测试用32G的卡测试,那就是显示完LOGO就黑屏重启。(猜想的是这车机要么就是不支持32G卡,不对的地方请指出),这就奇怪了哈,能进系统重启是什么鬼,打脑壳的很。只有两种可能性,LS_CAN没跟车机通讯,或者通讯报文不完整,另一种就是车机本身还有故障。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机器开机需要完整的报文才能开机啊。能开但是重启,猜想跟报文丢失有关。不管了,按顺序查检啊,从主机线束检测两根can线都是通的,并且CAN低有4.7VCAN高有0.3V,而且开机瞬间CAN高有0.3-0.5的变化,这是不是说明有数据传输。(这里又要插一句,因为之前对于低速CAN的工作原理不懂,一直误以为跟高速CAN一样都是2.65左右来判断,所以还走了很多弯路,比如断开网关与终端直接在BCM上检测这组低速CAN等方法,没办法啊,又花时间学习了下低速CAN的原理以及工作状态与睡眠状态的工作参考电压,最终判断低速CANOK的。这里也有办法判断CAN线正确与否,那就是低速CAN线上还有其它终端,检车电脑一检就知道了,只怪第一次维修,没得经验)结合用检车电脑测试确实是与CD节点失去通讯,故障U018787。这样故障判断就是还是车机有问题,分解拆机重点检查接口板与CD主板的连接部分了,问题还真就出在这里,经过检测排线与CD主板接口有两根有用的线不通,就是CD机主板接口上有腐蚀虚焊,这就简单了,补锡补焊接好,检测正常了,就装机上车测试,果然一切正常了。
   维修过程简直不能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了,不过也正常,进水的机器一切皆有可能,总结下这次维修吧。虽然过程很艰辛(毕竟是第一次维修,同行就当看个笑话哈),重点是一个新的行业,离不开重要维修经验积累,同样趁手的工具也是必不可少(如果有协议盒,如果有通用网关,如果有数据,如果有809F……)至少效率上会很大程度的提升,成本上也会有很大部分的节约,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同行前辈的指点哈,仅仅是对我个人这次维修经历的表述。我永远信的一句话同行并不是敌人,合作才能共赢,技术也是永无止境。
    同样这次破处的维修经历也非常有意思,如果只是为了利益可能这不是最大的驱动力,热爱这个行业才是维修人坚持下去的动力,同样有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最后再次感谢前辈泸州泸悦声汽车音响的邱老板的指点,同时也感谢客户对于我们的信任。

网友(2025-04-08):
老板有资料不放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2025-05-22):
排线与CD主板接口有两根有用的线不通,就是CD机主板接口上有腐蚀虚焊.
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