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D3V R1.1 不触发,请大神们指点,请小白们参考

楼主(2024-04-02):
给同样 是小白的你有点启示:主板拿到手,风扇转但不亮,电压都正常,果断刷bios,亮机,但是进系统后要重启,连续试了几次都这样,最后试的按开机键都没反应了,量电压只有IO的114脚电压只有0.7V,不对,正常应该是3.3V,结合之前先辈的帖子拆了NQ19 ,电压还是没有上来,再查线路由于手上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下载了GA-B85-D3V_R20 的图纸分析rsmrst电压5VDUAL从Q4过来,量Q4电压都正常,所以只要测量Q4出去的电路 量到R36电阻绿色箭头这边3.3V 正常,红色箭头这边只有0.6V,图纸写着22K的电阻,手上没有这样的电阻,拆了坏板的18千欧电阻换上,没用,又换上1.3千欧的换上也没用,好像能点亮等会就断电,请教前辈们,这个就是22千欧的电阻吗,最后我直接上了一坨锡,NQ19也没焊上,直接空着,开机点亮,电脑目前运行半小时很正常,请教大神们,这个电阻问题和这个NQ19,是这些问题导致之前经系统要重启不稳定吗

网友A:
是个保险电阻,延时电路

网友B:
可惜我的是5vdual都不出电压,我还得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保险电阻,延时电路

那就是完全可以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的是5vdual都不出电压,我还得研究研究

加油努力,没有帮我分析

网友B:
你这个简单啊,N_DEPSLP正常3.3V ,NQ18导通,NQ19截止,这样RSMRST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3VDUAL也在为NQ18 2脚供电

网友C:
看下NQ19第二脚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NQ19第二脚电压多少?

不开机时候是0.11V,现在拆掉能正常开机后也是0.11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简单啊,N_DEPSLP正常3.3V ,NQ18导通,NQ19截止,这样RSMRST电压就出来了

问题是D4第三脚只有0.58V电压,不能触发和正常情况下情况下都是0.58V

网友B:
我现在情况和你一样了,我把RSMRST受控的NQ19拆了,主板可以正常跑码了,好像是延时上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D4第三脚只有0.58V电压,不能触发和正常情况下情况下都是0.58V

我把NQ18 拆了,量脚位 2 0.8v 3 5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把NQ18 拆了,量脚位 2 0.8v 3 5v

那就是N-DEPSLP,电压没到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N-DEPSLP,电压没到3.3

你自己看看你的吧!我的搞定了,nq18坏的,测量也是和你一样0.58v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情况和你一样了,我把RSMRST受控的NQ19拆了,主板可以正常跑码了,好像是延时上面的问题,

我的就是这个NQ19拆了,R36电阻拆了连成一坨就正常了

网友E:
io不良,io需要条件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不良,io需要条件不足。

问题是这样做主板正常了

网友:
B85M-DS3H-A

楼主 请问有这个的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