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奇葩的不过隔离。Fx95G,电池正常开机,适配器1秒保护

楼主(2024-04-02):
Fx95GT。24780s芯片,电池正常开机,不充电。单插适配器,不过隔离保护《插电瞬间有电压,3/5v也出,1秒左右断掉》。断开3Vsus,或者去掉BIOS芯片就可以过隔离保护,这个时候3v和公共点做带载测试也正常。换芯片刷了个BIOS没变化。没有思路了,求解啊

网友(点评):
acdet电压2.7.acok2.68 断掉3vsus出隔离的时候acok是3.15。严重怀疑是ec或者是ec程序,但是电池还能正常开机,所以就比较邪门啊

网友:
断开3vsus以后,公共点和3v都做了带载测试,没问题

网友:
这个又是个啥仪器

网友:
设备不错第一次见

网友A:
不过公共点 查充电芯片的各项参数呗  bq24780  的几个重要参数
ACN ACP 有没有断线

电池能正常VCC肯定正常

RENG的电压

ACDET的分压

换掉两个保护隔离管

网友(点评):
主要是 断开3vsus或者bios芯片 隔离就过了,这个就邪门啊。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就强拉保护隔离 不装电池交差也能凑合用

网友(点评):
那就没意思了,遇到难修的修好了才有成就感啊!正好客户不着急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电源 测负载的接上线 给本本当负载也一样~

网友B:
这明显是后继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后继有短路啊

短路就开不了机了啊。它用电池能开机啊

网友C:
换掉两个保护隔离管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修好了吗?

网友:
设备那里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过公共点 查充电芯片的各项参数呗  bq24780  的几个重要参数
ACN ACP 有没有断线

电池能正常VCC肯定正常

RENG的电压

ACDET的分压

换掉两个保护隔离管

这个acdel接入检测信号4.3V这电路还能用?不都2.6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acdel接入检测信号4.3V这电路还能用?不都2.6上下吗?

哎呀我也是从别人那复制过来的  4.3确实是高了正常2.6 2.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掉两个保护隔离管

换过了啊,2电容也换了。

网友:
我碰到其他机器用24780s   acdet电压  2.6v电压不过保护隔离 把这脚电压调高acdet电压2.8v以上就正常了

网友E:
升压电容不能乱换,找个料板把隔离保护的升压电容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压电容不能乱换,找个料板把隔离保护的升压电容搬过去

对那个得根据管理和管子设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