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R15-6050A2940901 显示LOGO就掉电

楼主(2024-04-02):
把主板拆下来,用万用表开机发现没问题。
最后发现是因为插上键盘,开机脚位被键盘拉低了。插上只有1.2V,不插3.3V,换了键盘好了。

网友:
难道是键盘进水短路导致的?

网友(2025-12-23):
键盘有按键短路或板有漏电所致电压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