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DI飞鹰133E主板

楼主(2024-04-02):
前段时间入手的一块联想QDI飞鹰133E主板,通电后主板诊断卡电源灯都有显示但不跑码,MOS管上管烫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论坛里能找到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吗?

网友:
这,点位图你问问淘宝也许有

网友:
这个经典! slot 1 的cpu

网友A:
联想QDI飞鹰133E主板,这类停产很久的古老主板是不会有电路图的。对于点不亮的,先保证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然后是清洗插槽,擦金手指,刷bios。这类老主板比较好修,电路也简单。就是不大好找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QDI飞鹰133E主板,这类停产很久的古老主板是不会有电路图的。对于点不亮的,先保证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然后是清洗插槽,擦金手指,刷bios。这类老主板比较好修,电路也简单。就是不大好找配件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