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136电源板维修,插电不亮灯,按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2024-04-02):
hp1136电源板维修,插电不亮灯,按开机键没反应
图一,原主板

图二,去掉坏的电路,没原件替换

图三,改一个24v电源上去,太长了,去掉上面的整流,直接接300v电容上

,做好绝缘,手工

ps。。。。。。优点在于维修速度快,
缺点就是开机键失效,一直都是开机状态

补充内容 (2024-5-21 11:43):
126A的直接改,不影响开关机;1136的会导致开机键失效

网友:
佩服佩服,还可以这样维修

网友A:
厉害了,关键时侯还得有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关键时侯还得有配件

直接把24v电源,用锤子砸掉外壳的

网友:
必要时可以试试。

网友B:
能正常开关机不
拖鞋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开关机不
拖鞋好评!!

开关机电路失效了,主机上的开关机应该是控制24v电源的开关的,我是直接改了一个24v进去的,插电24v就自动产生了,没发控制

网友:
你都搞成这样了,怎么不能关机,直接外加一个控制开关不就OK了

网友C:
这样子外壳盖得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外壳盖得上去吗

可以,完美啊

网友:
神奇的操作,能工作就好。

网友:
哈哈哈,严格意义这种方法还是不推荐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应急还是可以

网友(2024-05-21):
牛逼,可以这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