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117-BB 主板版号GK5CP5Z 待机0.025不触发

楼主(2024-04-02):
机械师F117-BB 主板版号GK5CP5Z mb v1.0  cpu:i7-9750  gtx1650显卡 待机0.025不触发  按开关还是0.025a  测量1.05v  3.3v  5v都有  bios刷过了 桥加焊过 还是那样  插充电器 充电指示灯亮  裸板上电就是0.025a 不插电池充电指示灯不亮

求助 哪位大神修过 指教一下

网友:
通病桥爱挂,先三板斧轮一遍

网友A:
桥挂了,通病。你测一下ec给桥的pwrbtn#正常跳变不。正常跳变就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挂了,通病。你测一下ec给桥的pwrbtn#正常跳变不。正常跳变就是桥挂了

正常跳,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