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g GL502v笔记本,大神帮忙判断一下是核心挂了还是显存挂了

楼主(2024-04-02):
故障是装显卡驱动直接黑屏,i7 6700hq  1070显卡,独显直连,显存测试报错 从a到d 都是这个错误,已经加焊过了 没鸟用。

核心三百多一个,钢网也好几十,在犹豫是直接买个核心还是弄个钢网重植一下, 这种报错有大神遇到过吗?是核心挂了还是重植就可以?

网友A:
轻微报错,一般忽略。 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一般核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微报错,一般忽略。 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一般核心坏

好的 谢谢 再犹豫是买钢网重做一下还是直接买核心,钢网也挺贵

网友B(2024-06-20):
同样故障,换了核心一样,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故障,换了核心一样,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新买了一个核心 换上以后还是一样 有时候还黑屏,不知道是买的核心有问题还是别的地方也有问题,不整了  卖闲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新买了一个核心 换上以后还是一样 有时候还黑屏,不知道是买的核心有问题还是别的地方也有问题,不 ...

我也是换了核心了 故障一样,代表原先核心是好的,mats跑完结果跟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