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记录这两天的维修

楼主(2024-04-02):
第一个笔记本电脑,客户描述开机不动,过一段时间就死机。在我这里半天才死一次机,客户要求要更换CPU.于是直接换
原来的CPU型号为

准备给电脑换U

换上U

开机简单测试一下,主要测试什么都不动,看会不会死机黑屏。

这里说明一下,AMD 换4900h 换4800h 不需要刷bios ,但第一次开机会有一个TPM 的提示,直接按y 就行。

下一台,重摔的主板。
直接拆了CPU

这个板子拆u 需要的温度,比上一个板子,要高5 度左右。拆下来后,u 有个角落的线路,都是快要断了,还好没有断,上绿油先固定了,再拖锡

重新把U 植球,焊上,开机又是花屏。

把集显打开,测试独显

拆了C0 打值,摔到显卡核心了。主板又变形了。拆下来,就很难焊回去了,放弃了。

联想这个板子要识别到原装电源才能开机哦。否则不会开机,也不像来的板子,不装纽扣电池,第一次能自动触发。

网友:
看起来简单  实则都是多年累计的经验 AMD的只要代数一样就可以代换   第二台R7000把电流表调高0.7V以上 就可以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