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R9 290 4GD5求助

楼主(2024-04-02):
接修一块华硕R9 290 如图

故障时亮时不亮,测12 V 5V  3.3V 1.8v 都有,按时序应该到正面PCIE接口上方的0.95V出来
但是时出时不出,电源芯片是EM5305,0.95V出来全板电压正常使用
侧1脚和5脚有12V ,EN脚7脚不出供电时是0.22-0.55V,出供电时是1.13V
脚位如下图,没有图纸,跑了一下,7脚不知道接到什么地方去的,正反面都测过了
求此板点位

或者帮我看看EM5305第7脚接到什么地方去的
借图

我怀疑是进核心了
进核心就搞不了了

网友A:
EN是由1.8v powergood经过电阻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是由1.8v powergood经过电阻过来的

这块卡好像没有专门的1,8V产生芯片,好像是直接用3.3V的PCIE供电用电阻分压得来

就在背面BIOS芯片上面点,熟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