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门子的显卡

楼主(2024-04-02):
那位大佬有这个显卡的BIOS提供一个。先谢谢了!

网友:
找不到BIOS。只有2GB版本的BIOS

网友A:
BIOS版本贴纸上不都有标吗?直接按版本找刷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这个里面只有2GB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版本贴纸上不都有标吗?直接按版本找刷上就行了

大哥你帮我网上找找。能找到我很感谢你!

网友:
显卡的BIOS不好找啊

网友:
这不一大把,我自己备份的都有这个版本的BIOS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和帮助,废品店收的一片创新SB1550声卡和这片显卡共花20大洋。显卡测试开机不显。键盘灯亮。原以为是BIOS坏了。为了不走错误思路,拆掉风扇散热器。测量各个电源管理芯片。有发现如图有发现。明显电压不对。果断拆除换。开机眼前一亮OK.收工

网友C:
显卡bios基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bios基本不会坏。

是你没有遇到而已。我修过好几多个因BIOS而无法亮屏

网友:
路过,手里只有这牌子的GTX770的卡,帮不上你了

网友:
转修笔记本  好多年没搞过这些显卡了

网友:
不就是七彩虹吗

网友:
VGA上面有的是,显存能对上,一板都能刷

网友:
七彩虹的贴有BIOS版本的,直接对着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