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哪家的钢网好用

楼主(2024-04-02):
今天又把以前植球失败的桥和1060核心拿出来搞,锡珠都搞完了还是不行,然后就在芯片上吹两个珠子定位,tm的这才发现是网的问题,对不上,怎么都对不上。只有一边免强对上了

网友A:
鑫制造不是有钢网吗?你去看看。

网友B:
用镊子摆,要摆的球不是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摆,要摆的球不是太多

这个是0.3的球,而且很密,摆完估计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鑫制造不是有钢网吗?你去看看。

用不起,一张网要配套的底座,加上我也用得少。我是80块钱那个90*90网的通用座子

网友:
用的少,就直接纯手工摆锡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不起,一张网要配套的底座,加上我也用得少。我是80块钱那个90*90网的通用座子

便宜钢网网除了便宜,基本对位都不准。

鑫智造做的钢网可直接加热不变形,焊盘对位精准。

手工好,可以考虑单网使用。当然配套使用定位板和底座可提高植球效率。

网友:
鑫智造卖的有单钢网    单钢网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便宜钢网网除了便宜,基本对位都不准。

鑫智造做的钢网可直接加热不变形,焊盘对位精准。

手工好,可以考虑单网使用。当然配套使用定位板和底座可提高植球效率。

我去看看,看样子不能贪便宜,两年前rx560的核心我搞坏七八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钢网网除了便宜,基本对位都不准。

鑫智造做的钢网可直接加热不变形,焊盘对位精准。

好用,但是钢网种类太少了。台式机南桥没有,显卡没有,显存也没有

网友E:
我用阿毛的,刮锡膏的,特别好用,别买它家的支架,只要磁吸座和钢网就行,10分钟植好一个10代和11代的桥

网友:
就买鑫制造的,准的批爆

网友:
要便宜就直接单网,够用了

网友:
只买鑫制造钢网就行了,我就是只用他家的钢网,其余啥都不用

网友:
有一家卖的钢网上面写着0.32,用0.3珠子,好用的很

网友:
阿毛一休  黑马维修网 鑫制造 都可以,这东西便宜就不可能好,几块钱一个的趁早别买 纯粹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看看,看样子不能贪便宜,两年前rx560的核心我搞坏七八个

不显示用户名,只显示ID,不过我看这个发言就知道是老吴来了的网友

网友F:
不建议用鑫智造钢网!买过一次,太次,最后退货了

网友:
新制造单钢网 孔位很准

网友G:
直接挂锡浆,不准一样归位

网友:
阿毛的还行,我也用他家的!你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摆,要摆的球不是太多

用镊子摆是个狠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用鑫智造钢网!买过一次,太次,最后退货了

不是都说好用吗?昨天下单了,比其他的贵十多块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阿毛的,刮锡膏的,特别好用,别买它家的支架,只要磁吸座和钢网就行,10分钟植好一个10代和11代的桥

刮完后带网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挂锡浆,不准一样归位

几年前我也是刮桨,一加热网就凹凸不平了下面的球全连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都说好用吗?昨天下单了,比其他的贵十多块钱呢

好用,放心用

网友:
为什么要淘宝,商城里面的不好吗

网友:
我也用阿毛的,直接刷锡膏就行.不要买专用的支架,买一个硅胶垫带磁铁的就行。基本上三五分钟。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阿毛的,刮锡膏的,特别好用,别买它家的支架,只要磁吸座和钢网就行,10分钟植好一个10代和11代的桥

方便加V吗,已经关注您了,

网友:
我都是用鑫豆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