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测下对地阻值(DA0ZRYMB8G0 REV G)

楼主(2024-04-02):
显卡供电上管VIN短路,把UP1658R和上、下管换了,测上管G对地阻值500多、下管G对地阻值400多,接电触发后测显卡供电0.9V,断电再测,下管阻值400多,上管阻值14了,但可以触发上电测得仍然是0.9V,这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断电要放电才能测量

网友:
这是正常的呀,MOS管你给他通电了,上管的G级就不要去量二极体值,都是不准的,等一段时间再量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