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内存错误怎么确定哪个颗粒

楼主(2024-04-03):
华为笔记本蓝屏,用测试软件确实报错,怎么确定哪个颗粒呢?请指教

网友:
一次性全换,或者你一颗。两颗的换。只要你不觉得麻烦

网友:
没有好办法。

网友:
运气好,换了这两个颗粒以后好了,因为我观察了一下,这几个颗粒的背面是硬盘位,分析应该是互相影响散热,坏的可能性大。有同样现象的可以先换这两点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