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红米RedmiBook 14 II 版号:NB2500_PCB_MB_V5 REV:E

楼主(2024-04-03):
今天接修一台红米RedmiBook 14 II 版号:NB2500_PCB_MB_V5 REV:E
故障现象:不充电,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接上TYPC电流表,能够升压至20V,待机电流不稳

网友:
奇怪, 视频怎么加载不出来

网友:
烧机也没有那么高效嘛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台,同型号的。插电按开机没反应。把电池和小板线断开,插电自动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台,同型号的。插电按开机没反应。把电池和小板线断开,插电自动开机。

你那台是通病了,我这个是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台是通病了,我这个是短路保护

我这个把笔记本电池拔掉,插上可调电源30秒左右,待机电流从0.01到0.04可以开机。不插3V电池,原装充电器插上等一会,自动开机。你有点位图吗?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2024-05-04):
不科学,VSYS短路为啥还能升20V?

网友(2024-06-10):
标记出来多好了

网友:
公共点旁边,上图的右上角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