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DUAL 和 5vDUAL不产生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24-04-03):
B350M板子,插电不触发,ATX 5VSB正常,测到PCIE槽  B10  3VSB  0V,看图纸,发现3VSB是5V DUAL转化而来。发现5V DUAL也没产生,看图纸,测了一遍5VDUAL无短路,电路图,看的没头绪了,按理说要产生5VDUAL  Q31  1脚G极要是低电压才行啊,可实际是高电平,IO 45PIN也是上拉的高电平。
拆掉Q279就可以触发,也就是等于把Q280G极变成高电平。
这就说明原因出在IO 45PIN,如果把它置为低电平。

IT8686  45PIN  5VSB_CTRL#  一直高电平,如何置为低电平呢?

————————————————————————
手动短接Q279  G极强制拉地后可以触发,然后放手后不关机,再开机,莫名奇妙的好了。再测电压都正常了。分析是可能IO没有复位导致,强制上电让IO复位,恢复正常。

网友:
我这个b85一样,

网友:
强制上电让IO复位,多试几次,应该是IO有问题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