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主板魔改

楼主(2024-04-03):
H110主板魔改刷进去后,原配CPU能亮机。重新提取BIOS 用coffee time 0.99 查看:ME 关了,7代微码也有(906E9)也有。

但:E3 V6 和 7代正式版CPU都点不亮,风扇转,CPU也热,就是不亮机。
不知道啥原因,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不知能不能支持10代CPU

网友:
联想H110 8代和9代BIOS不用编程器

网友:
我的 是惠普的品牌机,刷进去后,再提取出bios 查看能看到7代906E9 的微码、ME也关了,
单装了7代U  和E3 V6都点不亮,6代的能亮,真是无语了,。。

网友:
魔改刷进去后,原配CPU能亮机,重新提取BIOS 用coffee time 0.99 查看:ME 关了,7代微码也有(906E9)也有。
但:E3 V6 和 7代正式版CPU都点不亮,风扇转,CPU也热,就是不是亮机。

网友:
品牌机的有点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