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刷bios就能点亮,静止时间长点就不能点亮

楼主(2024-04-03):
技嘉B85M-D2V只要断电时间长一点比如一夜,就不断重启,刷下bios就好了,不断电时间长点也要不断重启,反正就是刷下bios就好了,但是试讲静止长点就不断重启点不亮,有点时候多点几次又能点亮,大神们求救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在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在刷看看

之前也是新的BIOS 芯片刷的,那再换个试下

网友:
根据时序来修吧。

网友B:
建议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换芯片吧

你指 的bios芯片还是,bios 芯片换过好几个了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