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华硕FX506H 内存供电电感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4-04-03):
一台华硕FX506H 进水,内存供电没有出来,实测阻值为0,用1.2V 接上电流3.9A左右,烧机大法烧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CPU挂了。大师们指点不下。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为0   cpu干掉了 烧不出来是因为cpu太大了所以不发烫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手摸不出来,因为阻值太低,用热成像勉强看出cpu发热,拆了cpu就正常了

网友A:
谢谢,我把CPU拆了试试

网友:
没错,就是CPU,干就是了,烧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把CPU拆了试试

结果呢6666666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试过加大电压1.5-1.8烧电流会升到5-6A

网友:
谢谢同行分享经验

网友:
你这个情况CPU不妙

网友:
短路这最好解决的问题吧,那种什么都正常的脑壳痛

网友:
调高点电压烧,就可以看到哪里发热了

网友:
热成像可以看

网友:
修过的从6代开始 只要内存供电 信号那边有问题(仔细查点位跟图纸) CPU跟着必坏